是不是有这么一些人

楼主(2013-03-23):
是不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没有学过计算机原理(微机原理),没有学过编译原理,对单片机内部结构不了解,特别是存储器,eeprom,ram,flash,总线不清楚概念,但是他们会使用软件编程序,并且能成功运行,有木有这么一些人

网友A:
那当然啊,我就是啊,在软件中敲入几行字,一个灯就按你的意思去闪了,你说我这算不?:lol;P

网友B:
回帖是道义,友情支持下,有空也来偶这里看看哦

网友C:
编写上层软件的人要懂这些干啥.

网友D:
有,我以前一哥们就会干这事。他是学工商管理的,后改行做软件,看我搞单片机,兴趣上来,帮我写了个程序,能运行,不过代码量是我的三倍以上,还还一直在那儿咋乎:资源太少了!
当然,一些直接对硬件操作的函数都是我事先给他做好。
有一次,我要做个192*64的液晶界面,一遍遍烧程序实在麻烦,就让他帮我写个东西,直接在电脑上仿真出一块液晶屏,不过他也是事先把液晶的读写函数封装好给我。顺便他把小键盘也给我模拟了一下,我直接用小键盘代替按键,这样调试起来简单多了。对了,我写这个程序用的是bland c++,调试完成后,程序稍微改一下,就用到51上面去了。其实,我才不懂bland c++呢。:lol

网友E:
这很正常。很多情况下需要的是会使用工具的人,而不是会制造工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