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正弦波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3-03-23):
求教啊!!大神们
请问设计制作一个正弦波信号发生器
包括能产生两路正弦波信号
频率可预置40Hz~1kHz
vpp可预置2~5V
两路征信阿伯相位差可预置0~90度不信可调步长5度
的正弦波信号发生器的设计大概方案啊?

网友A(2013-08-09):
引用 网友B:
同求

可以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542089-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38785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542089-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387854-1-1.html ...

我们需要用单片机stc89c52和AD768来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需要用单片机stc89c52和AD768来做的

晕死。这里是TI mcu板块。建议楼主去相应版块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这里是TI mcu板块。建议楼主去相应版块发帖

噢,嘿嘿,不好意思,搞错地方了,:loveliness:

网友C:
这个应该要除法器的吧

网友D(2013-09-23):
这个实现比较简单,可以从fzlzdz.taobao.com上下载资料,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