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驱动电路

楼主(2013-03-23):
小弟刚抄的板子,型号什么的都不清楚,求大神分析一下,怎么感觉不对呢!!

网友A:
U1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是什么芯片?

u1型号是104 9910B 7194 感觉是个驱动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u1型号是104 9910B 7194 感觉是个驱动芯片!

上个图片看看,说不定在网上能找到U1的datasheet

网友B:
座等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1是什么芯片?

U1是开关啊,好几个开关的

网友C:
好吧,那个U1如果是开关的话,也挺邪门的,第一次见到LED那么接啊,只要坏一个,其他的都不能亮了不是

网友D:
U1是典型的拨码开关的symbol,至于贴什么芯片就不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那个U1如果是开关的话,也挺邪门的,第一次见到LED那么接啊,只要坏一个,其他的都不能亮了不是 ...

U1是个LED驱动IC,我随便找了个8脚的图就画上了!!

楼主:
求分析一下这几个三极管是干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U1是个LED驱动IC,我随便找了个8脚的图就画上了!!

好吧,原来如此,呵呵,加油~

网友E:
你确定那是三极管?三个脚的二极管也不一定哦

网友F:
不如直接发照片吧。。。不会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