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cc1100无线发射数据一长就出问题。

楼主(2013-03-23):
利用cc1100无线发射数据,用12864液晶以x,y轴坐标打点的形式显示出所接受的数据。
现在我发射数组中120个坐标点,可是接收另一端上最多只能接收到60个点的数据。

搞了一下之后发现,接收到前60个坐标点,但过段时间后面的60个坐标点出来。但我复位之后后面的
60个坐标点又不行了。

这个会是什么情况?大家能帮我分析下吗?

发射的数据
uchar I_dat1[]={40,40,44,
                48,48,50,54,54,58,62,66,66,69,
                74,80,82,85,88,83,88,90,82,94,
                            94,98,96,99,100,105,102,108,106,108,
                            108,108,108,108,108,108,108,108,108,
                            108,108,108,108,108,108,108,108,108,
                            108,108,108,108,108,108,108,108,108,
                            108,108,
                            108,108,108,108,108,108,108,108,108,
                            108,108,108,108,108,108,108,108,108,
                                108,108,108,108,108,108,108,108,108,
                            108,108,108,108,108,108,108,108,108,
                                108,108,108,108,108,108,108,108,108,
                            108,108,108,108
                           };
void main(void)
{
uchar i,j,k;
/* 问题: 发生的数组长度 一超过 62个 接受就不正常 !!!*/
init_io();
cc1101_init();
halSpiWriteReg(CCxxx0_CHANNR,0X02);//通道选择
// 不知道是这一句的问题 //halSpiWriteBurstReg(CCxxx0_PATABLE, PaTabel, 8);
while(1)
  {
   for(k=0;k<60;k++)
    halRfSendPacket(I_dat1,60);  //发射

   }
}

新人一个 没什么分。- -#

网友A:
1、先确定数据是没接收到,还是没显示出来;
2、“搞了一下之后发现,接收到前60个坐标点,但过段时间后面的60个坐标点出来”你这个是指 显示了120点,还是60个点?
3、如果是120个点那么请思考下当发送数据时间比较长的时候硬件可能产生的问题、程序可能存在的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你的halRfSendPacket是怎么写的 觉得这里好像不大对头
for(k=0;k<60;k++)
    halRfSendPacket(I_dat1,60);  //发射
似乎这样看起来合理一点
for(k=0;k<120;k++)
    halRfSendPacket(I_dat1[k]);  //发射一个点的数据
或者写
    halRfSendPacket(I_dat1,120);  //发射120个点数据
也比较合乎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halRfSendPacket是怎么写的 觉得这里好像不大对头
for(k=0;k

试了下你的方法还是不行,若k<120,连图形都没有了,改成k<60就有,也只是是一半,现在我猜测是接收方面或者显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