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放大电路接在一个传感器上,有一路运放输出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23):
两个放大电路接在一个传感器上,第一路运放输出很准确,但是第二路运放输出不稳定是什么原因?当输入信号为0时,第二路运放输出会在几十mV之间跳变。

楼主:
是不是因为外围电阻配的不合理,导致第二路运放输出电压失调?

还是因为两路运放电路并联导致两个运放的特性产生了互扰?

网友A:
一般不能这么干

网友B:
关键在于信号源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于信号源的内阻

都是从一个50Ω的电阻上采样,当流过一定电流时,就有电压产生,然后两个运放电路同时从这个50Ω上获得电压信号。

网友C:
放大倍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倍数是多少

两路都是1:1,不同的是,A路都是10K,B路都是100K。

网友D:
差分的话,下面那个电阻不是不应该是100kd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分的话,下面那个电阻不是不应该是100kde吗

理由是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理由是什么呢?

额搞错了我:lol

网友C:
你把上下两路的所有电阻倒个个再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