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CC2530大数组

楼主(2013-03-23):
IAR for 51怎样才能定义个大的数组啊,我将部分字库定义在flash,__code const INT8U TAB[]={},3K多个汉字,大概占用100多K的FLASH(共256K),编译提示数组太大,求解 (单片机是TI的CC2530,8K SRAM, 256K FLASH)。

网友A:
协议栈都用了很多空间,另外也可能是切页的缘故

网友B:
有分页的话,Flash使用率很低的(主要是公共区要每个page都复印一份)……所以应该留出空间,用其他方式烧录或者合并hex;

使用时自己根据地址和偏移量直接计算读取即可。

网友C:
可以用个指针,然后把字库下载到指定位置,以后还可以动态更新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