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跪求帮忙解决nuc130使用75176(485)的问题

楼主(2013-03-23):
求大神帮忙看看是哪里出错了,我调试了很久,B6引脚接75176的控制端口。具体程序和投文件在附件:
部分程序:#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TIMER.h"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CAN.h"
#include "DrvUART.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char GetChar(void) ;
STR_CANMSG_T rrMsg;
STR_CANMSG_T tMsg;
int flag,flag2,aa,a;
uint32_t uTimerEventNo[4];;
volatile uint32_t u32Timer0Cnt=0;
// void send(char ch);
// void SendChar(int ch);
// char GetChar(void) ;
void delayms(uint t)
{
  uint i;
  while((--t) != 0){
     for(i = 0;i <125;i++);  //i 从0加到125,在12M晶体下CPU大概耗时1毫秒
   }
}
//void SendChar_ToUART1(int ch)
void get(void)
{
while(UART2->FSR.RX_EMPTY ==0) ;

    UART2->DATA;

}
void send(char ch)
{

if(flag2 == 1)
{
     while(UART2->FSR.TX_FULL == 1);
  UART2->DATA = ch;
     if(ch == '\n'){
         while(UART2->FSR.TX_FULL == 1);
         UART2->DATA = '\r';
     }
}
if(flag2 == 2)
{
  delayms(500);
     while(UART1->FSR.TX_FULL == 1);
  DrvGPIO_SetBit(E_GPB,6);
  UART1->DATA = ch;
   delayms(10);
//  while(UART1->FSR.TE_FLAG==1);
//  while(UART1->FSR.TX_EMPTY==0);
  DrvGPIO_ClrBit(E_GPB,6);
     if(ch == '\n'){
         while(UART1->FSR.TX_FULL == 1);
//      DrvGPIO_SetBit(E_GPB,6);
         UART1->DATA = '\r';
//   delayms(10);
     }

}
if(flag2 == 0)
{
  while(UART0->FSR.TX_FULL == 1);
  UART0->DATA = ch;
     if(ch == '\n'){
         while(UART0->FSR.TX_FULL == 1);
         UART0->DATA = '\r';
     }
}
//   DrvGPIO_ClrBit(E_GPB,6);
}
void Test_NormalMode_Tx()
{
    tMsg.FrameType= DATA_FRAME;
    tMsg.IdType   = CAN_EXT_ID;
    tMsg.Id       = 0x12345;
    tMsg.DLC      = 8;
tMsg.Data[0]  = 0x10;
tMsg.Data[1]  = 0x11;
tMsg.Data[2]  = 0x12;
tMsg.Data[3]  = 0x13;
tMsg.Data[4]  = 0x14;
tMsg.Data[5]  = 0x15;
tMsg.Data[6]  = 0x16;
tMsg.Data[7]  = 0x17;

    if(DrvCAN_SetTxMsgObj(MSG(1),&tMsg) < 0)
    {
        return;
    }
DrvCAN_SetTxRqst(MSG(1));
}
void CAN_CallbackFn(uint32_t u32IIDR)
{
    if(u32IIDR==1)
    {
        DrvCAN_ReadMsgObj(0,TRUE,&rrMsg);
    }
    if(u32IIDR==5+1)
    { flag=0;
        DrvCAN_ReadMsgObj(5,TRUE,&rrMsg);
  if(rrMsg.Data[0]==0x1)flag=1;
  if(rrMsg.Data[0]==0x2)flag=2;
  if(rrMsg.Data[0]==0x3)flag=3;
  if(rrMsg.Data[0]==0x4)flag=4;
  if(rrMsg.Data[0]==0x5)flag=5;
  if(rrMsg.Data[0]==0x6)flag=6;
  if(rrMsg.Data[0]==0x7)flag=7;
    }
    if(u32IIDR==31+1)
    {
        DrvCAN_ReadMsgObj(31,TRUE,&rrMsg);
}
}
void TMR0_Callback(uint32_t u32Param)
{
    if (u32Param == 1)
    {
       ++u32Timer0Cnt, DrvTIMER_GetIntTicks(E_TMR0);
    }else
    {
         ++u32Timer0Cnt;
    }
}
void Test_NormalMode_Rx1()
{
    if(DrvCAN_SetRxMsgObj(MSG(5),CAN_EXT_ID, 0x0,TRUE) < 0)
    {
        return;
    }
/* INT Mode */
DrvCAN_EnableInt(CAN_CON_IE);
  DrvCAN_InstallCallback(CALLBACK_MSG, (CAN_CALLBACK)CAN_CallbackFn);
}
void count()
{
        DrvTIMER_Init();
   /* Set all the default TIMER clock sources are from 12MHz */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 0);
        DrvTIMER_Open(E_TMR0, 1000, E_PERIODIC_MODE);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DrvTIMER_Start(E_TMR0);   /* Start counting */
       DrvTIMER_Delay(E_TMR0, 40);
       DrvTIMER_Close(E_TMR0);
    }
void count1()
{
   int i;
     for(i=0;i<40000;i++)
{ DrvGPIO_Open(E_GPA,0, E_IO_INPUT);
     DrvGPIO_SetBit(E_GPB, 12)  ;
     DrvGPIO_ClrBit(E_GPB, 12)  ;//开573
     if(DrvGPIO_GetBit(E_GPA,0)==1) {aa=1;}
  DrvGPIO_SetBit(E_GPB, 12)  ;
  DrvGPIO_Close(E_GPA,0);
  if(aa==1) break;
}
}
/*can初始化*/
void can()
{
   /* Select CAN Multi-Function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CAN0);
  DrvCAN_Init();
  DrvCAN_Open(20);
  Test_NormalMode_Rx1();
}
void can0()
{
   /* Select CAN Multi-Function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CAN0);
  DrvCAN_Init();
  DrvCAN_Open(20);
}
void u()
{
   /*串口配置部分*/
/* Step 1. GPIO initial */
SYS->GPBMFP.UART1_RX  =1;
SYS->GPBMFP.UART1_TX  =1;

/* Step 2. Enable and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SYSCLK->CLKSEL0.HCLK_S=0;
LOCKREG();

SYSCLK->APBCLK.UART1_EN = 1;//Enable UART clock
SYSCLK->CLKSEL1.UART_S = 0; //Select 12Mhz for UART clock source
SYSCLK->CLKDIV.UART_N = 0; //UART clock source = 12Mhz;
/* Step 3. Select Operation mode */
UART1->FCR.TFR =1;   //Reset Tx FIFO
UART1->FCR.RFR =1;   //Reset Rx FIFO
UART1->FCR.RFITL = 0;//Set Rx Trigger Level -1byte FIFO
UART1->LCR.PBE = 0;//Disable parity
UART1->LCR.WLS = 3;//8 data bits
UART1->LCR.NSB = 0;//Enable 1 Stop bit

/* Step 4. Set BaudRate */
UART1->BAUD.DIV_X_EN = 1;
UART1->BAUD.DIV_X_ONE   = 1;
UART1->BAUD.BRD = 12000000 / 1200  -2;// //波特率1200
}
int main(void)
{
// STR_UART_T sParam;
// /* SYSCLK =>12Mhz*/
// UNLOCKREG();
//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lble */
//    DrvSYS_Delay(5000);
// /* Run 48Mhz */
//    DrvSYS_Open(48000000);
// /* Set UART Pin */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1);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2);
// /* UART Setting */
//    sParam.u32BaudRate   = 1200;
//    s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s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s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sParam.u8cRxTriggerLevel= DRVUART_FIFO_1BYTES;
/*原版*/
UNLOCKREG();
/* Enable External 12M Xtal */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ENABLE);
DrvGPIO_Open(E_GPB,6,E_IO_OUTPUT);
while(1)
{
can();
while(1)
{
    if(flag==1){
    u();   //开uart1
//    DrvUART_Open(UART_PORT1,&sParam);
    flag2=2;
    send(0x2);
    send(0x2);
    send(0x3);
    send(0x4);
    send('a');
    send('b');
    send('c');
    send('d');
    flag2=0;
    flag=0;
    DrvUART_Close(UART_PORT1);
    can();}
   }
}
   }

网友A:
扔个几百块的代码和工程的,懒得支持。

网友A:
学新唐M0,缥缈九哥建议,先有MCU和C程序的基础,再看BSP,熟悉定义,结构,再跑程序,然后抄进项目,最后优化

楼主:
飘渺九哥,那这能不能知道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调不通呢?

网友A:
程序是调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

楼主:
那您能给一个例程能使用75176的例程给我们学习学习吗?

楼主:
原来上述程序只是有一点点的错误了 ,我现在调好了

网友A:
所以,程序是要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