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波形分析。有图

楼主(2013-03-23):
通过开关切换来让电容充电或者放电。在电容充电时会出现负压,但又不是每次切换时都会出现。请大家分析下。谢谢
图片依次是:负脉冲展开后,未展开前及电路图。

网友A:
示波器接地看看吧

网友B:
不能这么玩
1.电容不可理想短路
2.电路有寄生参数
3.开关非理想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玩
1.电容不可理想短路
2.电路有寄生参数

这个电路里选的都是理想器件。
电容不接缓冲电阻放电肯定是有问题,这个避开不谈,我好期的是波形为什么会有负的脉冲

原因说过了,你按3楼试,应该就没有“负脉冲”——那就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接地看看吧

multisim里说示波器的地是可以不接的。

网友C:
你这是个手动开关,怎么弄出这么规律的波形的?

网友A:
我猜测是由于电阻的寄生电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