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3-03-23):
现串口通信软件已经写好了,但是要让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自适应,各位大侠给点思路

网友A:
你可以循环测试好各种参数,并试成功就是对的参数!

网友B:
需要2边先约定好一个ACK,
比如说先固定一方开机就不停发送"Are you there?"
然后另一方不停调整参数直到收到对应的字符串
如果不约定好的话自适应可靠性很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2边先约定好一个ACK,
比如说先固定一方开机就不停发送"Are you there?"
然后另一方不停调整参数直到收 ...

可以试试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