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信问题

楼主(2013-03-23):
问一个问题,C8051F做IIC时,用P0.4,P0.5做SCL,SDA时,上拉电阻4.7K,上拉电源3.3V,调试时发现从机不能把SDA拉低,只能拉到1.6V左右。。这个IO怎么配?
我现在是   P0MDOUT=0xFF; P0=0x11;

网友A:
通常要置成开漏方式

网友B:
P0MDOUT=0x00; P0=0x11;
要设置成漏极开路

漏极开路,open-drain,需要外加电阻上拉到电源。

漏极开漏输出时PMOS被禁止,只有保留NMOS,当端口输出低电平时,NMOS导通,把IO拉低;但输出端口为高电平时,NMOS截止,端口没有输出了高阻浮空状态),如果加上外部上拉电阻,输出就变成了高电平1,适合线与或是用作I2C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0MDOUT=0x00; P0=0x11;
要设置成漏极开路

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D:
漏极开漏输出时PMOS被禁止,只有保留NMOS,当端口输出低电平时,NMOS导通,把IO拉低;但输出端口为高电平时,NMOS截止,端口没有输出了高阻浮空状态),如果加上外部上拉电阻,输出就变成了高电平1,适合线与或是用作I2C通讯。

网友E:
I2C通讯的是很简单的问题的,楼主多调试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F:
楼主这个检查下你的IO口配置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