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自动蓄水和恒压供水系统控制器,不知一块单片机

楼主(2013-03-23):
控制器用:1,A/D3块。
2,D/A2块。
3,12864,一块。
4,输出继电器8个。
5,开关量输入4个。
6,想实现10趟定时开关功能,用什么芯片(DS12C887)还是其他。
请大家指点,用什么单片机。
谢谢。

网友A:
感觉楼主有点搞复杂了。
不知楼主要求恒压精度多少?为啥要用到3个AD?还有DA用来干什么?一片1602就差不多了,干嘛用12864?

楼主:
手头有12864,三个AD是:一个水位,一个压力。
DA用来驱动4-20ma的电动阀自动蓄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