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3-03-23):
用PIC18F4431和SG1526输出500HZ方波,占空比可调,软件怎么实现?

网友A:
用什么调啊,18f4431有pwm模块,可以直接使用,要实现楼主要的功能就二十行内的代码可以搞定,楼主还是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B:
PWM模块自己设置好寄存器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