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串口问题

楼主(2013-03-23):
各位大虾,已下是小弟写的一点小程序,出了点问题,请教各位。
①RD1脚我接了一个LED,但不知道为什么,它一直都是亮着的,不会灭。而且单片机发回来的数据有些是乱码。②当我把总中断GIE关掉的时候,LED是正常亮与灭的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void delay(uint a)//延时
{
uint i,j;
for(i=a;i--;i>0)
for(j=100;j--;j>0)
;

}

void USART_INT()//初始化串口与RD1端口的LED
{
   TRISC=0XFF;//RC端口设置输入
   TRISD=0X00;//RD端口输出
   PORTD=0x00;//灭LED
GIE=1;
PEIE=1;
   PIE1=0X30;
   SPBRG=25;
   TXSTA=0X24;
   RCSTA=0X90;

}
void main()
{
   USART_INT();
  PORTD=0XFF;
  delay(300);
PORTD=0x00;
   while(1)
      ;
}

void interrupt usart()//中断
{
  if(RCIE&&RCIF==1)//读中断
     {
       RCIF=0;
       TXREG=RCREG;

      }
if(TXIE&&TXIF==1)//发中断
   {
     TXIF=0;
     RD1=!RD1;

   }

}

网友A:
编译器有问题吧,看样子楼主用的是picc,不过对于位操作,最好还是先读,然后在写。

网友B:
有示波器看下就会发现RD1引脚是有方波波形存在的 只是频率太高了体现出来就是等仍然是亮的
不知道楼主这样做有什么用意 想看灯闪用定时器就可以了
不知道楼主GIE关掉 灯市怎么会闪的
中断都禁止了 还能闪  是编译器问题?
PICC9.80 PIC9.83我都试了 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RD1引脚是用来观察有没有连接的,1.就算频率高也应该灭才对吧?2.我用的是延时函数没有用中断,所以关掉GIE也会亮一下。3.用的是PICC9.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有问题吧,看样子楼主用的是picc,不过对于位操作,最好还是先读,然后在写。 ...

用的picc9.8。有什么不对的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看下就会发现RD1引脚是有方波波形存在的 只是频率太高了体现出来就是等仍然是亮的
不知道楼主这样 ...

RD1引脚是用来观察有没有连接的,1.就算频率高也应该灭才对吧?2.我用的是延时函数没有用中断,所以关掉GIE也会亮一下。3.用的是PICC9.80

网友C:
新人报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RD1引脚是用来观察有没有连接的,1.就算频率高也应该灭才对吧?2.我用的是延时函数没有用中断,所以关掉G ...

你的人眼能告诉我能分辨多高的闪烁频率?、??
要说没看到GIE对灯上电的亮灭影响
不如说你把USART初始化函数放到最后,别放到开始
你就可以看到上电所谓的灯亮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