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睡眠如何设置

楼主(2013-03-23):
如何设置实现模拟睡眠

楼主:
能达到完全睡眠模式吗?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你试试

楼主:
结果好像只能实现CPU睡眠

网友B:
m8c_sleep将关掉所有的数字系统

网友B:
模拟部分要设置模拟模块的电源到Powere_off或调用XXX_Stop()函数.XXX为使用的模拟模块

楼主:
哦,多谢,结贴了

楼主:
大伙晚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