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hdl的问题

楼主(2013-03-23):
关于vhdl的问题:process(a, b, c) begin… end process; 如果a、b、c同时改变, 该进程是否同时执行三次?

网友A:
记得这个题有人问过。

PROCESS STATEMENTS 中的执行跟逻辑有关系,  假如是同步逻辑,  则在每次时钟的触发沿根据A, B, C的条件来执行一次;假如是异步逻辑,  则根据判断A、B、C的条件来执行. 一般我们都推荐使用同步逻辑设计

网友B:
猴哥正解
如果你写的就是纯异步逻辑
他也不是每次变化一次,执行一次
你要理解,你在描述的是一个硬件电路
不是一个顺序执行的C代码
对于硬件电路来说
他其实是一直在执行的
只是输入变化以后输出才会跟着变化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猴哥正解
如果你写的就是纯异步逻辑
他也不是每次变化一次,执行一次

:)谢谢你的夸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