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哥,如何将普通图片分辨率改为128*64的?

楼主(2013-03-24):
(无正文)

网友A:
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功能,用画图板打开你要更改的图片,注意事先备份好原始图片,选择【重新调整大小】可以改变,在【调整大小和扭曲】的窗口里面,点选【像素】,去掉【保持纵横比例】前面的对勾,点选【确定】即可。

网友A:
方法二:你也可以用像  CorelDRAW 和  Photoshop 类的软件都可以更改,但是你要去安装这类软件的。用上面2楼的方法简单易行。不管用上面软件记得事先备份好原始图片以防不测,不合适重新再来。

网友B:
话说Photoshop是电脑必装软件吧,新版本CS太大一般人也用不着那么多功能,装个“PS6单文件精简版”偶尔用用即可……

网友C:
最直接的就是使用系统画图功能直接编辑,步骤如图

输入百分比,可以粗略的进行缩放!

如果是简单处理大量图片的话,推荐使用光影魔术手,这个可以方便的进行像素缩放,比画图更加方便、强大和好用!

当然,专业处理图片,还是用PS的,呵呵,我一般就是这三个工具配合使用。

网友D:
光影魔术手! :)

网友E:
简单应用的话,免费的软件也有不错的,比如GImp 和 Paint.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