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发烫很厉害!!

楼主(2013-03-24):
(无正文)

网友A:
“加了散热片”,说得那么轻巧,甚至都不是主要语句。多大散热器,输出几伏,热到什么程度?

网友B:
断开扬声器,测输出电压,交流直流都要测,最好用示波器看。散热器加了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散热片”,说得那么轻巧,甚至都不是主要语句。多大散热器,输出几伏,热到什么程度? ...

散热器的尺寸为23mm*23mm*15mm,输出直流0.02V左右,以下为输入输出波形:
-----------------------------------------------------------------------------------------------------------------------------------------
输入:幅值200MV左右
------------------------------------------------------------------------------------------------------------------------------------
输出:幅值400MV左右

-----------------------------------------------------------------------------------------------------------------------------------
断开喇叭,上电一分钟左右,手放在散热器上不超过5S中手就烫的受不了。
-----------------------------------------------------------------------------------------------------------------------------------
如果将前级的运放输出与后级的TDA2030的输入断开的话,上面的波形就不会出现,输入输出基本上和地一致,散热器也不会出现烫手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扬声器,测输出电压,交流直流都要测,最好用示波器看。散热器加了多大? ...

散热器的尺寸为23mm*23mm*15mm,输出直流0.02V左右,以下为输入输出波形:
-----------------------------------------------------------------------------------------------------------------------------------------
输入:幅值200MV左右

------------------------------------------------------------------------------------------------------------------------------------
输出:幅值400MV左右

-----------------------------------------------------------------------------------------------------------------------------------
断开喇叭,上电一分钟左右,手放在散热器上不超过5S中手就烫的受不了。
-----------------------------------------------------------------------------------------------------------------------------------
如果将前级的运放输出与后级的TDA2030的输入断开的话,上面的波形就不会出现,输入输出基本上和地一致,散热器也不会出现烫手的现象。-----------------------------------------------------------------------------------------------------------------------------------
下图为断开输入端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7热吗

上面的电阻用的全是0805封装的。
R67到没感觉到热手放上去。

还有上面说的,TDA2030输入端和前级运放输出端断开,就没有图上所示的波形。只要前后级连接就会有图示波形出现,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一看这波形,自激了吧?

网友B:
初步看,2个问题,反馈回路上电阻的量级不对,应该在1k-10k量级选择;放大倍数只有2倍,楼主查看TDA2030的数据手册,其最小放大倍数是多少?如果小于这个倍数,很可能造成器件自激。另外楼主用万用表测一下静态电流有多大,跟手册上的对比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看,2个问题,反馈回路上电阻的量级不对,应该在1k-10k量级选择;放大倍数只有2倍,楼主查看TDA2030的 ...

图中R67,C59,这个RC网络在这里面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呀,我将R67调高到30欧姆左右,上面那种现象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这波形,自激了吧?

将图中的R67调高了些,30欧姆左右,貌似正常了。不知道这个阻值调高了对其他的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看,2个问题,反馈回路上电阻的量级不对,应该在1k-10k量级选择;放大倍数只有2倍,楼主查看TDA2030的 ...

整体又测了一下,好多了,但是输入信号比较大时负半轴底部有些失真,波形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看,2个问题,反馈回路上电阻的量级不对,应该在1k-10k量级选择;放大倍数只有2倍,楼主查看TDA2030的 ...

上面的那个波形是喇叭连接时的波形,喇叭断开时输出波形正常

网友B:
输出那个RC是阻尼吸收,防止自激,看来楼主很多地方没有按数据手册的值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那个RC是阻尼吸收,防止自激,看来楼主很多地方没有按数据手册的值做啊。 ...

上面电路是按数据手册上的一个电路做的,阻值也是按照手册上标的取得,阻值改的地方就是将R57改为680欧姆,其他地方都没改动,现在把R57改成22K,但是如果按照数据手册R67为1欧姆的话,很容易发烫,现在阻值都改了一下好多了,喇叭不接上去的话,一切都正常,喇叭一接上去,就会出现底部失真,如下图:

网友B:
还可能是因为本来就自激了,吸收回路才发热咯。

楼主:
结贴散分:lol,好了,解决了,谢了各位

网友D:
大家猜猜louzhu如何好的?

网友E(2013-04-26):
版主,能指点一下吗?qq;174791915

网友F:
请问C55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G:
楼主要负责呀,如何解决的,不要解决了就完事了,这样不好呀。

网友H:
自激了,只有自激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