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arm推荐一个开发板

楼主(2013-03-24):
本人大三,还有不到一年工作,想学arm,以后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边工作边学习。
1、请问我选哪款开发板学比较好?
2、arm9或arm11?
3、推荐本书
4、学习多久一般可以入门
5、方法建议
问题比较多。谢谢大家了。

网友A:
lz我也大三正在搞这个,有时间交流交流啊

网友B:
这种问题问多了,我都感觉回答都回答得麻木了。
精确的说法,要看这个人和他的环境怎么样,不能给出定论。
按一般人,一般的情况说的话:
推荐OK6410
ARM11
应用程序推荐Linux应用程序编程方面的书(很多,不细说,看自己口味),精深的书推荐UNIX环境高级编程
驱动程序推荐linux驱动程序开发详解,精深的DDR3
在工作中,应用程序入门大约3个月到半年,驱动程序就长一点,而且需要一点应用程序的基础,大约半年到1年
方法:工程项目方式的学习,也就是说,先立个实际项目,不要太难也不要太简单,分阶段分模块化的逐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问多了,我都感觉回答都回答得麻木了。
精确的说法,要看这个人和他的环境怎么样,不能给出定论。
...

哈哈 都麻木了

网友D:
常见的ARM嵌入式学习问答,设计者和学习者最关心的10个问题:
1.          ARM嵌入式是学习硬件好还是学习软件好?
2.          嵌入式软件和硬件,哪一种职位待遇更高?或者说,在设计中哪一个更重要?
3.        学完51单片机后,想买ARM开发板继续学习,是买ARM7还是ARM9?
4.        到底是学习哪种内核:ARM7、CORTEX-M3、CORTEX-M4、ARM9、CORTEX-A8还是CORTEX-A9?
5.        ARM芯片如何选择型号?
6.        学习ARM主要学习啥?
7.        是先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应用层程序的编程,还是先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的编程?
8.        一定要学习GUI界面设计吗?
9.        买哪种ARM开发板?
10.        电磁兼容号称黑色艺术,请问如何学习硬件设计中的电磁兼容设计?

1.        ARM嵌入式是学习硬件好还是学习软件好?

     答:

         学习硬件好还是软件好,如果你能精通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好!
       学硬件,绝大多数人大学毕业后都可以做硬件设计,这时候大家是一个差不多的水平线上,所以感觉上好像没有门槛!但是电子产品设计的难点是稳定性,尤其是电磁兼容性的设计。N年之后,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八年,总之年数不等,这时候水平上就有了高低之分:有些人设计出来的电子产品就是不怎么出问题,有些人设计出来的电子产品就是一直有问题。硬件的设计,是设计经验和理论再学习的结合:电磁场与电磁波、微波与天线、高速信号处理、信号完整性、PCB布线的 实际措施、系统电磁兼容的处理措施、电路调试的能力与解决电路故障的能力,等等,
    学软件,很多人大学毕业后都无法从事这个设计工作,因为大家在学校的努力程度不同,很多人实际上还没有进入编程的门槛内。但是进入门槛后,绝大多数人的水平会处于差不多相同的水平线上,极个别的水平高一些,体现在程序的稳定性和程序运行效率上。软件的设计,主要体现在这两点
    单片机的硬件和软件,因为主频太低,很少出现稳定性的问题,软件的工作量也小,很多单位的软硬件都是一个人做。但是到了主频很高的32位微处理器后,硬件的稳定性特别容易出问题,功能复杂度增大,硬件设计的难度增加了,软件编程的工作量加大了,所以多数公司的软件和硬件开始有多人分开设计。树叶有专攻!大树叶负责系统设计,各种小树叶有的做硬件设计,有的做软件编程。宗旨就是发挥各自的强项!完成最后的系统功能设计

   另外一个需要强调的是,学习硬件还是软件,还要看个人对硬件感兴趣,还是对软件感兴趣?

2.        嵌入式软件和硬件,哪一种职位待遇更高?或者说,在设计中哪一个更重要?

      答:

     刚进入职场时,一般来说嵌入式软件的待遇会稍高一些。因为之前说了,很多人没有进入软件设计的门槛内。但是软件毕竟是青春性的职业,随着年龄的增加和设计经验、设计能力的增加,硬件设计的待遇水涨船高,慢慢会与软件职位的待遇相同甚至高于软件的职位。

     至于谁更重要,硬件相当于躯体,软件相当于血液,缺一不可,没有谁更重要的说法。如果从产品的角度看,硬件更重要一些。因为在产品中出了问题,硬件的稳定性问题基本上只有找高手重新设计,如果是电路原理上的问题还可以直接增加或者减少元件来解决。软件上不稳定问题基本上可以通过修改程序设计并重新下载程序到芯片中来解决。如果从设计的角度看,系统设计更重要,因为系统设计要求懂一些软件的基本设计,更要对硬件设计有相当的造诣,这样他才能把握住系统设计的要求,正确提出设计方案。

3.      学完51单片机后,想买ARM开发板继续学习,是买ARM7还是ARM9?

     答:

       如果你的单片机编程能力比较强,建议直接买ARM9的板子,跑linux系统的,学习嵌入式软件编程。
       如果你的单片机编程能力比较一般,建议先购买CORTEX-M3的开发板,比如盘古STM32开发板和盘古LPC1768开发板,先学习32位ARM的编程(支持轻量级的操作系统,比如UCOS),锻炼实际的编程能力。有了一定的编程能力后,再买ARM9的板子,跑linux系统的,学习嵌入式软件编程。
       总之就是多动手,遇到问题多了慢慢积累起来,就能够融会贯通了!

5.      ARM芯片如何选择型号?

答:

  ST公司:基于CORTEX-M3内核的芯片STM32F103、基于CORTEX-M4内核的芯片STM32F4,是目前最流行的CORTEX-M3内核的芯片。

  N XP公司:基于CORTEX-M3内核的芯片LPC1768、LPC1788、基于CORTEX-M0+内核的芯片LPC800系列,ARM9内核的芯片LPC3250,在设计中的认可率都比较高。

    ATMEL公司:一直采用ARM核心技术,最高也只采用到ARM9技术,旨在打造稳定的工业级芯片,不追求性能上的卓越,但求性能更加的可靠的工业级芯片。能克服各种恶劣的环境,及各种干扰,功耗低,让工业控制能更加稳定有条不紊的进行。现在的ARM9内核芯片有AT91SAM9260、AT91SAM9263、AT91SAM9G45等

       德州仪器TI: 一直致力于研究处理速度更快,功能更加强大的芯片。更是采用ARM最新技术Cortex A8来提升芯片的性能。使得一些芯片的处理速度与X86架构的MCU不分伯仲。但是最近OMAP系列芯片据说被裁了,可能会退出市场。这让选择TI芯片的人心里有点害怕!而且,TI的芯片更新速度太快,让选择他们芯片的厂家也无所适从。现在的CORTEX-A8内核芯片有AM3358、AM3359等。

SAMSUNG半导体: SAMSUNG生产ARM内核芯片的超高性价比是无人能敌的。正因为这点,其芯片也得到很多厂家的亲睐。例如S3C2440性价比极高,一般消费电子产品中应用较多,不适于在严苛的工控环境中使用。现在的ARM9内核芯片有S3C2440、CORTEX-A8内核芯片S5PV210等。

     最近老是看到不少个人和厂家宣传:使用三星的2440或者三星公司的其他型号设计为工控产品,而且我听到不少厂家说芯片的工作温度都做过老化试验,低温可以到零下40度。这个低温的实验条件只是工业级的一个强制性温度试验条件,并不是在这个低温下正常工作就是工控级芯片。工控级的应用真正难以实现的是在各种恶劣电磁环境下的稳定工作,可惜大部分芯片都不能实现这种要求。稳定性是工控级应用的第一要素,这也就是为何ATMEL的芯片很多型号一卖就是十几年,他们的芯片做的就是稳定。比如AT91RM9200、AT91SAM9260、AT91SAM9G45.

6.      学习ARM主要学习啥?

答:

   在硬件上主要学习ARM内核芯片的电路设计及其附加外围电路(USB、SDIO、CAN、485、SPI、PCI等)设计以及高速数字信号处理、信号完整性设计、电磁兼容设计,说白了就是学习如何设计出高稳定的ARM系统电路。ARM内核(CORTEX-M3、CORTEX-M4、ARM9、CORTEX-A8、CORTEX-A9等)的芯片,主频越来越高,实现稳定性的设计难度越来越大。
     软件上主要学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应用层程序的编程和基于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编程或者基于库函数的裸机程序编程等等。CORTEX-M3、CORTEX-M4内核的芯片,可以运行裸机程序或者轻量级的UCOS系统,软件上主要学习裸机程序的编程; ARM9、CORTEX-A8、CORTEX-A9内核的芯片,可以运行linux操作系统、android操作系统、wince操作系统等,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编程

7.      是先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应用层程序的编程,还是先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的编程?

    答:

          基于操作系统的应用层程序的编程是嵌入式软件设计的基础,它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熟悉底层硬件就可以完成程序设计,所以学习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编程买开发板时,只要可以运行linux系统的开发板都可以。。基于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的编程设计,要求设计人员不仅要熟悉操作系统,还要熟悉底层硬件,最好有过基于寄存器的程序编写经历,对设计人员的要求比较高。

        现在的驱动程序的编程设计,芯片原厂大部分已经提供了。在芯片原厂做驱动程序设计的人员,水平会高得多,不过中国的芯片厂很少,大家暂时没多少机会。从产品的设计角度看,驱动程序的设计难度已经降低。

        所以建议:先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应用层程序的编程,有了一定的编程经验后再去学习基于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的编程设计。

其他的内容请下载!

网友E:
OK6410不错,arm11能学到的东西多一些。

网友F:
建议arm9

原因很简单,一般大学的实习课都使用的是arm9。
学习arm9是有一堆人在学,arm11就是你自己在学。

网友G:
,还在询问这种问题,兄弟加油啊

网友H:
学习下cortex-m3吧,现在很火,资料也很多

网友I(2013-04-27):
学习只要是板子就可以,首选资料比较丰富一些的!
主要是动脑、动手!

自即日起,上海京卓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淘宝店开展“每天两小时特价优惠”活动。

活动时间,每天上午:10:00-11:00
               每天晚上:20:00-21:00
               国家法定节假日全天24小时参与!

活动内容:

       1、活动期间部分产品特价,最低可优惠近2000元,如5250开发板,售价38000元,优惠后价格可能为36000元甚至更低;

       2、活动期间部分产品会提供赠品,如赠送SD卡,USB转串口线,学习资料,Jlink仿真器等;

活动说明:

       1、活动产品名称及型号请见当天本店旺旺(旺旺账号:wufangtan)签名,或者店内各页面上方图片公告;

       2、可在产品页面左侧找到搜素框,输入关键字查询活动产品介绍。如活动产品为Real210,可输入“real210”,或者“210”均可查询;
       3、活动产品谢绝信用*付款,信用*付款加收1%手续费,并视为放弃参加此活动;

       4、活动期间享受相应特价,活动时间之外一律原价购买;
       5、如需开票,请参考“购买须知”内容;

       6、活动产品拍下后48小时内通过申通、优速快递发货(特殊情况另行QQ、旺旺、电话通知),到货时间2-5天;
       7、活动仅限上海京卓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官方淘宝店开展,请认清唯一店址:http://seearm.taobao.com
       8、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上海京卓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所有。

                                                                     上海京卓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J(2014-02-18):
你好,jz2440是韦东山视频配套开发板,《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上的代码是不需要修改就可以直接运行的,我们提供了源码例子学习嵌入式的话,你要你有C语言基础,就可以了,然后拿到开发板之后跟着我们的视频学习,视频的学习顺序是建议的学习顺序:
1. 不懂看原理图的同学,先看学前班视频
2. 刚接触开发板的同学,
   一是先看"百问网精智JZ2440开发板3.5寸LCD版使用手册.pdf"或"百问网精智JZ2440开发板3.5寸LCD版使用手册.pdf"
   二是看第0课视频
   这两部分是相辅相成的,可以了解基本概念、基本操作
韦东山视频配套的开发板 JZ2440_V2版本 带了norflash和板载USB转串口 送JLINK仿真器

网友K:
推荐选择ATMEL的CPU,具体架构是ARM9 CORTEX-M CORTEX-A,这个的话跟你目标行业有关了,根据自己兴趣来选吧,初学的话哪块板子都行的,资料都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L(2014-04-07):
怎么这么多植入啊

网友M:
现在不都是cortex系列了吗

网友N:
现在纠结在arm9和arm11呢

网友O:
ARM11入门的话似乎有点小难度。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应该可以玩的起来吧。话说现在的确是ARM9的资料比较多。其他相对较少。

网友O:
如果学ARM9的话韦东山的《嵌入式linux》

网友P(2015-05-28):
学习还是得选Cortex-A9, 建议迅为的4412开发板

网友Q(2018-06-01):
作者:哩哩啦啦
链接:zhihu.com/question/41812528/answer/406838009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选择开发板的注意事项
1、要把握最近的形式,看看什么cpu用的最多,什么cpu最稳定,定位自己的目标有选择的学习嵌入式。现在的arm11用的最多,很多的工业上都在用,在07年之前学习嵌入式用的最多的是arm7,从07年之后的几年学习嵌入式用的最多 的是arm9,现在学习嵌入式用的最多 的就是arm11的cpu,这也算是一个规律,电子行业在发展,我们没有必要学习一些将要淘汰的东西,等我们学会了,这个也没多少人用了,那我们不是白学了。所以把握趋势很重要。

2、选择开发板 要注意硬件资源(包括:CPU、ROM、RAM、各种接口)其中NanD Flash、Nor Flash和SDRAM的大小一定要满足自已开发的要求。我们要做到花最少的钱学习最多的东西,这才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或者我们看一下可扩展的接口是否充足。

3、软件资源对一个初学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不同的开发板提供的软件资源差别很大。一般必须包括:嵌入式开发操作系统以及相应的驱动(最好有源代码)、开发工具、调试工具、学习用源代码、底板原理图、有相应的技术支持等等。现在的开发板一般的都可以提供丰富的代码,资料从网上一搜也是一大堆,原理图什么的也都提供。

ARM开发板原理图介绍:

4、最重要的就是技术支持,初学者在学习嵌入式的时候,可能 一个简单的烧写系统的过程可能都要弄好几天(有过这个经历的人一定有同感),所以更别说做开发了。其实初学者遇到 的问题在有一些基础的人看来可能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不太清楚其中的原理,所以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有一个技术支持是很重要的,不过现在的各个开发板厂商都称自己有技术支持,不过做的可真让人差劲。我做过很多关于开发板相关的项目,也遇到很多初学者的困惑,也感觉到初学者为此而付出艰辛的努力,我很愿意帮助初学者,助人为乐嘛。我本着为初学者服务的目的,为大家提供一个嵌入式交流平台。

嵌入式视频教程_嵌入式学习视频_嵌入式Linux从入门到精通

5、就是价格问题了,现在大部分使用开发板的用户是学生,学生没有多少钱的,买一块开发板好几百,一个月的生活费呢,不过这个投入我认为是值得的,这一次的投入可能会改变我们以后的一生的职业,我们学到的是以后工作中用到的实实在在的技术,现在做技术的很值钱的,我们可以上网上搜一下,现在的嵌入式工程师的薪水怎么样,就是让人羡慕嫉妒恨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看眼前的利益,把眼光放长远一些。

网友R:
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

网友S:
肯定要学441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