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想做个24V输入,输出5V 6A的电源,不知道选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3-03-24):
想做个24V输入,输出5V  6A的电源,不知道选用什么芯片?哪位可以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到大公司官网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 IC + MOS

能够说的具体点

网友B:
同步Buck 控制器外挂MOS管来做
同步Buck 控制器一堆公司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大公司官网搜一下

能否推荐几个

网友C:
6A的有点大,大家一般都用不到,方法都交给你了,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D:
DCDC到处都是啊34063

网友E:
推荐TI的TPS51725,DUAL chanel 输出,5v6A可以用。除了TI,很多公司家都有这种,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TI的TPS51725,DUAL chanel 输出,5v6A可以用。除了TI,很多公司家都有这种,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 ...

用在24和64点阵LED显示屏上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在24和64点阵LED显示屏上的

可选择的太多了 。。。TI,MPS,O2。。。。好多好多,网上买个demo board 搞起吧

网友F:
用个3842加自举驱动NMOS搞定

网友G:
用3843做的单端反激式电路。

网友H:
用MOS管扩流吧

网友I:
哼!…2596也不错哟:再加上功率管扩展…哈!…

网友J:
3843吧,简单的单端反激电路就可以实现了,输出用自举mosfet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