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55定时器搭建一个频率可调,占空比为50%的方波发生

楼主(2013-03-24):
如何用555定时器搭建一个频率可调,占空比为50%的方波发生电路,频率可用电位器调节?
如果555不行,那还有其他什么方法调节我已经产生的方波的频率吗?(占空比不要变呀~~)

网友A:
电路在附件。进一步交流请QQ1308881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在附件。进一步交流请QQ1308881900。

那压摆率怎么选择呀?

网友B:
振荡+分频(比如说用4060)占空比一定是50%

网友C(2016-09-22):
我这个更简单

这个电路是错的

网友D:
这个电路好多,楼上几位电路不错

网友A(2017-08-19):
记者:666是什么意思?
万某:666就是吸毒的意思。
记者:那17666呢?
万某:也就是吸毒的意思,666就是让你溜,17666就是让你一起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