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请教!!!

楼主(2013-03-24):
我用单片机89c2051给PC发一串字符“A10.1A10.0U”只有最后的U显示对了  前面的字符都显示错误,什么原因?我感觉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晶振11.0592 波特率9600
void init_com()
{
EA=0;
RXD=1;
TXD=1;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40;
TH1=0xfd;
TH0=0xfd;
TI=1;
TR1=1;
ES=1;
EA=1;
}

网友A:
TH1=0xfd;
TH0=0xfd;

这是什么?
好像应该是 TH1 = 0xfd;
           TL1 = 0x00;

网友B:
应该是笔误...

网友C:
串口初始化好像没什么问题,应该是发送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
你用中断发送还是查询发送,如果是查询发送,你应该没等上个字节发完就又写了一个字节进去,这样就会把上个数据冲掉。

网友E:
你把main函数贴出来看看啊,方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