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个电路

楼主(2013-03-24):
(无正文)

楼主:
一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A:
加471压敏电阻
有钱的话R1/R2用金属膜

网友A:
限流分压以后可能可以用小二极管SOT-23封装这种得
OC1/2脚并小电容
稳压管直接砍掉

网友B:
右边电路看着有点奇怪,你要做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右边电路看着有点奇怪,你要做什么啊?

扩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限流分压以后可能可以用小二极管SOT-23封装这种得
OC1/2脚并小电容
稳压管直接砍掉 ...

??没看明白

网友E:
和我在书上看到的过零检测电路咋那么不一样妮?

网友F:
没隔离,用交流电的注意啦,挺危险的

网友G:
TLP621作用是啥?难道是运放?

网友H:
家电行业很多直接一个三极管检测过零  利用NPN的be极超过0.7V就导通来测过零信号。

网友H:
更夸张的有直接将220V通过一大电阻后接入单片机IO口,这个在台湾芯片上用的多。

网友I:
好夸张啊,220v太危险了吧?

网友J:
呵呵 没有什么危险的  你看看台湾单片机 很多公司推荐这样做 比如中颖里面就把这个当卖点卖

网友K:
笙泉是不是也这么做啊?总感觉是杀**用牛刀

网友L:
光耦要导通最少要0.5毫安的导通电流吧,要让光耦得到0.5MA,请问楼主,转入电压达到多少时,才可以,这样过零检测怎么精确?

网友M:
有延时是肯定的

网友N:
NPN不能砍掉吗?

楼主:
讨论好热闹啊

楼主:
先结贴了,大家周末玩好啊

网友O:
左端的参数选好了,tlp612应该能安全工作,后面那个NPN是用来放大驱动能力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