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哪家公司的**

楼主(2013-03-24):
芯片上的LOGO,大虾们知道是哪家公司的?

网友A:
没见过,求解释。

网友B:
工程师一般只记型号,不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师一般只记型号,不记**的。

问题是型号找不到!

网友C:
没有注意,知道芯片的功能吗,可以根据功能查找合适的片子

网友D:
找块一样的板子,看看芯片型号吧。

只看图标,真的很难搞清楚。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re_pos=1&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