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高速AD采集,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2013-03-24):
     系统有一个5KHZ的周期信号,要实现5MBPS的16位采样,打算用STM32F407的FSMC,外接TI的ADS1605实现,使用ADS1605的数据有效输出引脚,作为定时器捕获输入,触发DMA传输,现在担心STM32F407无法响应5MHZ的触发传输,望高手给与指导。

网友A:
主要看这个芯片的采样率是否足够   如果不够   会导致信号采样失真

网友A:
你看一看  技术手册  上面应该有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这个芯片的采样率是否足够   如果不够   会导致信号采样失真

ADS1605的采样率是足够的。主要担心STM32的捕获,能不能响应5MHZ的频率。

网友B(2014-03-30):
5M应该是没问题的 stm32f407内部通过倍频可达到168M

网友C(2016-10-26):
楼主能不能教教我STM32F407怎么采集外部的16位AD数据信号

网友D:
可以,只要精度够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