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3-03-24):
用BQ24071做一个电源管理。
      现在的情况是,用电池给系统供电是正常的,用5V电源给系统供电也是正常的。
      但5V就是不给电池充电,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电路图呢

网友A:
你系统不带电,能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B:
空调一般用自己的协议!使用中颖holtek 东芝 的芯片居多!

网友C:
是i啊,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D:
请仔细核对是否还有跟我们参考设计不同的地方

网友E:
Figure 4. Charge Control Operational Flow Chart

用示波器查看figure 4 各个状态相关的管教

网友F:
嗯,尤其是15 16 17 管教到系统的状态是否有输出啊

网友G:
是啊,不能把问题现在就定位到这个片子及其外围电路

网友F:
不知道你的单片机那么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G:
哦,这还好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H:
技术手册   仔细看看    按照推荐电路来设计    一定要仔细看技术手册   这个是最权威的资料   呵呵

网友H:
像这些芯片   因为用的人比较少   我们也只能帮你指导一些思想问题   呵呵    多多努力吧   呵呵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   呵呵  研究研究技术手册   应该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