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同步处理

楼主:
我把外部输入的异步信号进行同步处理,请教大家,这样处理算同步吗?谢谢!

  --由系统clk(100M)产生200k的clk
  CLKDIV200K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K100M ='1';
        if RESET = '0'  then
                     CLK200k<= '0';
                count200k<=0 ;
        elsif count200k>=499 then
            CLK200k<= '1';
            count200k<=0 ;

        elsif count200k =249 then
             CLK200k<= '0';
             count200k <= count200k+1;
        else
             count200k <= count200k+1;
        end if;

  end process CLKDIV200K;

--用系统clk(100M)同步外部输入的异步脉冲PulseIN,相当于图中触发器1,a_clk相当于clk(100M),同步后的输出信号为SynPulseINCLK1。
  SynPulseCLK1: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K100M ='1';
         if RESET = '0'  then
            SynPulseINCLK1<= '0';
         else
                     SynPulseINCLK1 <= PulseIN;
                        end if;
  end process SynPulse;

--用系统clk产生的200k时钟,再次同步一下信号SynPulseINCLK1,相当于图中的触发器2,输出信号为SynPulseINCLK2。
SynPulseCLK2: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K200k ='1';
         if RESET = '0'  then
            SynPulseINCLK2<= '0';
         else
                     SynPulseINCLK2 <= SynPulseINCLK1;
                        end if;
  end process SynPulseCLK2;

--第三次同步一下信号SynPulseINCLK2,相当于图中的触发器3,输出信号为SynPulseIN。
  SynPulse: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K200k ='1';
         if RESET = '0'  then
            SynPulse<= '0';
         else
                     SynPulseIN <= SynPulseINCLK2;
                        end if;
  end process SynPulse;
  经过这三次处理后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外部输入的信号PulseIN现在已经变成与系统时钟clk同步的信号了?是不是就可以用
  if (SynPulseIN 'EVENT AND SynPulseIN = '1') then

                                CntINPulse<=CntINPulse+1;
对它进行计数了,谢谢!

楼主(2013-03-24):
   图片见二楼

网友A:
写得好复杂
1. 首先,你200K的这个时钟这样写不太好,这应该是典型的 ripple clock,这样会引入一个200K的时钟,因此,你的FPGA内部就多了一个时钟域
2. 没太弄明白,你的输入是 100M的,内部为什么要降到 200K 来采样
3. 如果,一定要用200K的带宽的话,可以用一个计数器生一个 tick 信号,时钟还是使用 100M
4. 异步信号同步的概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两级寄存器输入可以降低亚稳态概率,但用200K去采样 100M 数据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看楼主的意思是 想用一个高频信号计数一个低频信号。 PulseIN 如果直接输入到FPGA 中 用一条语句always @(posedge pulseIN) ,遇到的问题可能是 PluseIN 本身质量不好,抖动。那么容易误判。如果采用下面的电路图,PulseIN (也就是途中的Triger)最终经过 与门输出后,去检测这个信号,就OK 了!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意思是 想用一个高频信号计数一个低频信号。 PulseIN 如果直接输入到FPGA 中 用一条语句always @(p ...

标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