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STM32驱动SHT10

楼主(2013-03-24):
引脚在读取电平时必须配置成浮空输入吧,不可以配置成模拟输入,要不施密特触发器不工作读不出高低电平对吧?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不同的芯片  不同的芯片  管脚设置不一样  个人的一点意见

网友B(2014-03-28):
我现在也用STM32控制SHT20,始终读不出数据,有谁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14-09-18):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用STM32控制SHT20,始终读不出数据,有谁说说是什么原因

您的SHT20程序调好了吗? 遇到同样的问题 能把代码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