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下载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3-03-24):
刚开始几次都能正常运行,也能输出结果,但是再一次下载时出现错误:
date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3F7FF6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

楼主:
接下来下面的提示是:
Loader: One or more sections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These regions will not actually be written to the target.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
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添加.cmd文件呢

网友B:
是否在正常下载后改过程序。

网友C:
检查编译程序时生成的.map文件,看一下里面哪一段代码或数据用到了3F7FF6这个地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编译程序时生成的.map文件,看一下里面哪一段代码或数据用到了3F7FF6这个地址 ...

嗯,然后在CMD文件中将对应的代码段或数据段定位到别的存储空间去

网友C:
对,楼上补充的好

楼主:
好吧,那就先结贴

楼主:
多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