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片子坏了

楼主(2013-03-24):
在一块基于FPGA的模拟数字混合系统板中用到了50M高速ADC-ADS2807,不过芯片没有正常工作。前级调理电路是用的手册上推荐的直流耦合差分输入电路。芯片在上电后不久,无论给不给时钟信号,温度就上升到大概50度左右(其功耗为720mW)。无论输入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采集到数据都杂乱无章。观察数据有效引脚DV的波形是落后时钟信号半个周期的方波,应该是正确的。对AD的操作时序也严格按照手册。调试很久一直没发现问题所在,现在只能怀疑芯片已损坏但不敢确定,毕竟这个芯片又贵又难买,并且之前也没有不当操作(不知道有没有可能静电损坏)

网友A:
在不加时钟的情况下,可以断开输入IN的正负输入,检测是否由输入运放流入较大的电流导致发热

网友B:
如果是应该是运放输出过大导致内部保护的二极管导通。

网友C:
应该是从电源的电流输入

网友D:
对,测试一下,是否在手册范围之内。

网友E:
可以试试将IN+ IN—短到一起联到CM

网友E:
看输出收据的变化

网友F:
也可以通过OEA, OEB关掉输出

网友G:
对,看功耗是否有变化

网友H:
是的,注意底下的焊盘一定要用锡焊到PCB上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I:
模块坏的概率比较低    不要首先怀疑芯片的问题     仔细查一查外围电路   是否是外围电路设置问题   另外仔细查一查底层驱动  看看  是否是语法错误  呵呵

网友I:
芯片坏的概率真的很低   一般不会坏的   芯片本身的检测很严格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