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与edk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3-24):
如题,小弟初学fpga,对ise和edk之间的关系不清楚,望各位指点。。

网友A:
ise 是做FPGA逻辑设计的
EDK 是做 Microblaze 等嵌入式设计用的如果想学FPGA
前期不用管 EDK 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e 是做FPGA逻辑设计的
EDK 是做 Microblaze 等嵌入式设计用的如果想学FPGA
前期不用管 EDK 这个东西

谢谢你!!在用ise中的mig可以生成sdram的控制器,好像edk里面也可以生成类似的存储器接口控制器,他们彼此有什么差别?

网友B:
区别嘛 一个用C 语言来驱动,另一个要用HDL语言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嘛 一个用C 语言来驱动,另一个要用HDL语言来驱动

:handshake
精辟!
这两种语言都要会是不是?感觉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funk: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辟!
这两种语言都要会是不是?感觉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 ...

必须好好学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必须好好学习啊

SDK是不是c语言版的ISE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DK是不是c语言版的ISE

不是,SDK 是为 microblaze/powerpc和现在的 a8,编写C代码用的
跟硬件无关,属纯软件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SDK 是为 microblaze/powerpc和现在的 a8,编写C代码用的
跟硬件无关,属纯软件的东西 ...

呃 那EDK和SDK的区别呢

网友A:
EDK 是配置 microblaze/powerpc/a8 的,sdk 是为配置好的核写C代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EDK 是配置 microblaze/powerpc/a8 的,sdk 是为配置好的核写C代码的

呃 好复杂。。 我记得不是有个用c语言来设计逻辑的软件么

网友A:
跟那个是两码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好好学习啊

额 向猴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K 是配置 microblaze/powerpc/a8 的,sdk 是为配置好的核写C代码的

长见识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