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波形问题)

楼主(2013-03-24):
这个图是无刷电机转起来时,A相的上臂(黄色)和下臂(绿色)单片机引脚输出的波形,为什么下臂由高到低会有一个脉冲,由低到高又有一个脉冲,各位高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么?小弟找了两天都没找出原因…现在都要奔溃了,望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机转的很慢并且负载比较大的时候的霍尔抖动产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机转的很慢并且负载比较大的时候的霍尔抖动产生的问题

电机是空载的…我在主程序中用循环让管子导通,波形都正常,就是接上电机就不正常了……

网友B:
电机换相的时候 有很大的干扰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换相的时候 有很大的干扰脉冲

嗯,是的,就是这样,我测单片机的霍尔输入引脚,在下降沿和上升沿都有一个脉冲存在。这个脉冲的时间和电机的转速有关,慢的时候能达到5ms,快的时候有500us,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就是这样,我测单片机的霍尔输入引脚,在下降沿和上升沿都有一个脉冲存在。这个脉冲的时间和电 ...

在硬件上把霍尔滤波如何?

网友C:
这种东西虑不掉的,楼主最好贴一个系统图,让大家分析分析如何解决,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做了很多措施才搞定,不过关键是电源部分,你检测一下你的电源在带电机的时候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虑不掉的,楼主最好贴一个系统图,让大家分析分析如何解决,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做了很多 ...

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别人的程序下进去都运行正常,霍尔也是那样的波形,他应该是在软件中把那块处理了…不知道在软件中怎么处理

网友D(2017-04-24):
单个调试的时候,软件处理可以,就是把延时加长。但波形会出现一点点小问题,你可以测试一下霍尔波形好的机器和你的机器,肯定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霍尔信号不干净。我怀疑布板你的霍尔地不干净。不然你的驱动信号也不是很干净。从原理上都说的通,但实际布板有很多细节还是需要注意的。你可以尝试一下把霍尔地和单片机地与电源地隔开,再试试。

网友E:
pmw波开关有问题

网友F(2017-05-28):
1.可不可以加光耦的方式解决。2.驱动部分的电源滤波解决好,3.电源隔离
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G(2017-08-02):
读霍尔时可以根据霍尔换相表判断一下霍尔值,是不是对的。比如2后面是5,然后读出的不是5,这时候就不要根据它来换相,试一下。

网友H:
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