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ysTick定时有误差?

楼主(2013-03-24):
在初始化STM32F103VC的SysTick时,一般使用函数SysTick_Config()。我想获得1秒的定时,就将频率设为SystemCoreClock/1,即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但SysTick不工作。如果设为SysTick/100,即百分之一秒定时,则可以工作,但误差很大;再尝试设为SysTick/1000,SysTick/10000等,则误差持续减小。请问有哪些可能的原因?我用的8M晶振,谢谢!

网友A:
systick位数有限,比如你想定时1小时甚至1天,systick应该设置为多少呢?

网友B:
难道是设置溢出了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   呵呵

网友B:
楼主  这个芯片我用的不多   帮你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