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偏压段式LCD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3-03-24):
STM32驱动段式LCD,采用1/3偏压,则COM口有GND,1/3Vcc,2/3Vcc,Vcc四档电压。当COM口不选中时,一般将其电压置于1/3Vcc或2/3Vcc。我想问,我们根据什么来将电压置于1/3Vcc还是2/3Vcc? 另外,为什么不直接置于与SEG一样的Vcc或0呢?这样压差为0,也可以不点亮。谢谢

网友A:
兄弟多看看断码屏的显示原理,你还没弄懂嘿嘿。,

看看时序图可能就明白啦!·

看看同一时间显示的段对应的COM和SEG的电压

网友B:
这个不是很熟悉  楼主   真的对不住啊   需要好好深入研究一下  真的对不住  没帮上你的忙   呵呵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B:
呵呵   问题解决了没   呵呵   顶一个

楼主:
我的理解是, 将COM口电压定于1/3Vcc或2/3Vcc均可,不用特别强求,如果前半周期是1/3Vcc, 那后半周期就定于2/3Vcc ,这样总的直流分量就为0,Seg端口也一样. 希望这样理解没错

网友C(2013-07-18):
1/3Vcc或2/3Vcc  在硬件上怎么实现?求大神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