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cos中如何多串口编程

楼主(2013-03-24):
一般系统中有不止一个串口,假设有两个串口,串口1的优先级比串口2高,如何在一个任务中处理两个串口的接收发送?目前我只会用信号量,只能实现单串口编程。

网友A:
一个怎么做两个就怎么做,只是不能死循环等待,最好用中断处理。

网友B:
二楼正解,在ucos中用中断就好

网友C:
两个串口2个独立中断嘛,任务和中断之间的交互再加个标记量和锁嘛

网友D:
2个中断接受数据字节,然后通过队列发送给任务,发送的时候,把数据长度、数据、所属串口,全部打包一起传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怎么做两个就怎么做,只是不能死循环等待,最好用中断处理。

我只会在一个任务中等待一个串口接收中断的信号量,如何等待两个串口中断的信号量?用事件标志组还是用消息队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会在一个任务中等待一个串口接收中断的信号量,如何等待两个串口中断的信号量?用事件标志组还是用消 ...

都说了不能用等待了,用中断。

网友E(2013-08-18):
一是波特率,波特率低的比较好处理
二是CPU有没有UART FIFO BUFFER, 有就一定要利用!
三是收发都用中断,中断只处理接收及发送
四是接收中断后发消息,处理数据在任务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