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pi的数据寄存器赋值后,寄存器的值怎么还是默认值呢 ?

楼主:
给spi的数据寄存器赋值后,寄存器的值怎么还是默认值呢 ?

网友A(2013-03-24):
从SPI读数据时该怎么做呢 这样想就明白了吧。

网友B:
设置的寄存器不正确  或者就是   设置后没有成功   呵呵

楼主:
是spi配置错了吗?直接printf数据寄存器

网友A:
根据楼主的ID,以及楼主经常发些思考问题的贴子,所以楼主应该是爱学习爱思考的同学。
但为什么这次不多认真思考一下呢? 看驱动程序
void SPI_I2S_SendData(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Data)
{
  /* Write in the DR register the data to be sent */
  SPIx->DR = Data;
}

uint16_t SPI_I2S_ReceiveData(SPI_TypeDef* SPIx)
{
  /* Return the data in the DR register */
  return SPIx->DR;
}

网友C:
赋值后,就发出去了哦。。。

你读的寄存器,根本不是你写的那个,名字一样,读写是不同寄存器的请看官方 user manual说明。

不得不说,st提供的库函数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也使得初学者失去了解底层的机会。。。

网友A:
不思考的话,没有库只会更难学。
懂点芯片设计知识,写驱动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