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机通讯都是正常,同时挂两个从机就收发数据错误

楼主(2013-03-24):
485为什么单机通讯都是正常,但是同时挂两个从机就收发数据错误呢?

网友A:
应该是不能同时传输两个分立信号吧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信号由于分了两路   所以信号比较弱

网友B:
看看数据线上是否数据冲突?期待分享结果

网友C:
作为从机,不能同时向主机发数据的,这一点得注意了。还有就是加个终端电阻试试。

网友D:
很有可能是同时在发数据造成的...

网友E:
可能是从机没有处于接收状态。

网友F:
我也在做多台485
主机要同时读取多台从机的信息  用的中断
很正常  就是在细节方便得处理好
不然数据干扰可能比较严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兄弟  帮你顶一个    呵呵

网友G:
每个单片机单独与PC机进行通信,看是否能正确传送数据;

网友G:
测试成了分享一下你测试的成果!正在学习这一块,希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