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三相电机控制的pwm波形

楼主(2013-03-24):
如何编写三相电机控制的,相位相差120的pwm波形,求程序或提示。以及利用dsp开发板控制电机,还需要哪些设备或电路板。跪求!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
最好先抓一本 DSP 的书籍, 比如关于 C2000 的, 先好好地啃一啃, 再来问具体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有专门的表  到网上找找  也有相应的小软件可以生产表  表生成以后  就用dsp中的事件管理器进行比较输出   输出后加个滤波器还原出来  然后用示波器观察波形  如果波形的哪块不太光滑的话  就在生产表的相应数据出填补一些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专门的表  到网上找找  也有相应的小软件可以生产表  表生成以后  就用dsp中的事件管理器进行比较输 ...

请问这个表或者软件具体指什么?dsp生成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表或者软件具体指什么?dsp生成表?

正弦表啊   有人写过生产这个表的小软件  网上挺多的  你也可以用matlab生成

网友C(2013-05-19):
这个,我也在求呢,不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在求呢,不会啊

首先应该明白三相电机的驱动需要送入什么样的   然后弄清楚DSP中的时间管理器   就可以控制输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