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各位,如何一个IO囗实现4个按键输入

楼主(2013-03-24):
如题,想节约IO,利用ADC输入不同的电压来区分不同按键输入,有谁试过的吗

网友A:
利用电阻分压咯,一个电压分成4个等级。
呵呵只是猜想没试过

网友B:
目前电视的按键都是用AD来做按键输入

网友C:
试过用IIC来扩展IO口,用来实现按键的输入

网友D:
给你一个STC的AD键盘参考: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BOARD/STC15F2K60S2系列学习板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STC的AD键盘参考: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BOARD/STC15F2K60S2系列学习板1.PDF   ...

非常感谢!

网友E:
可以的!我做过数据会上下跳动,程序处理筛选下就可以

网友F:
4个按键,完全没问题,我测试过,这里的关键是电阻要选用高精度的

网友G:
恩,经济实惠的按键扩展方法

网友C:
试试这个

网友H:
这个不错,来学习一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