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环境建立

楼主(2013-03-24):
我在给2410建立开发环境时,u-boot,linux内核镜像,文件系统都弄好了,可重启的时候提示 。。。。。。bad   data  CRC是什么原因啊,求高人指点

网友A:
NAND的问题,重新格式化,重新烧写试试。

网友B:
flash有坏块,或者内存有坏块。
还有就是传输速度太快。

楼主:
但是但我输入bootm后就能启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学习了,NAND很容易坏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但我输入bootm后就能启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可以看一下,内核是uImage还是zImage,以及存放路径等问题。

最好看一下bootm的具体指令,和你的环境变量设定的启动方式有什么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NAND很容易坏么?

不是容易坏,是容易产生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