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求助

楼主(2013-03-24):
求助谁能帮我计算下电容和电阻值我只想留下10HZ左右的,或者说20HZ以内的。

网友A:
你用或非门的符号代替运放,学生吗?建议你好好
学学基础知识吧,至少不要弄错符号。

不好意思 回家刚画的图 没仔细看就发出来了 芯片名称对不上,调试好几天了,也没弄好总是有一个50hz左右的波形就是滤不掉。

网友A:
看你也是刚注册的号吧,希望不要为了这一次的求助而注册,
如果现在本专业发展,建议经常来这论坛看看。

楼主:
请求大家帮帮,谢谢了

网友B:
f-3db=1/2piRC

网友C:
可能是工频干扰

输入时传感器是有点杂波放大4000倍以后小杂波也被放大了,不知道怎么去掉了,用仿真和公式算得值在上面也有所以求助下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D:
深圳市伟莱达电子Wellida electronics(HK) ltd 一级代理欧洲牌子光耦ISOCOM IS281-4代TLP281-4, TLP627代东芝TLP627, IS181代TLP181, IS817C代PC817C 等等,有H21A1,H22A1//H21A2,H22A2//H21A3,H22A3等光耦,可完全替代仙童型号,请联络0755-26070773,Sindy,QQ:1697983032

网友E:
最后加个低通就好了,要多少频率的留多少频率的。

请具体指点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输入的信号源有点问题。感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