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运行相对准确的时间ic

楼主(2013-03-24):
ic, stc, tc, ST
stc用的ds1302,发现有时候时间的误差还是蛮大的, 请大家推荐一个相对准确一点的时间ic。

网友A:
ds1302 也是 RTC, 时间精度不容怀疑
出现时间误差的原因应该在晶振
换准确的晶振吧, 换品牌, 换供应商...

楼主:
请大家推荐一下在项目中设计运行稳定的时间IC,谢谢。

网友B:
原子钟!;P

网友C:
一直用DS1302,还不错

网友D:
频繁操作读取DS1302是会出问题, 应该MCU自己也有一个精确时钟, 每半小时/一小时读取1302校正一次.可以考虑ST的MT系列代替.

网友E:
都需要校准的,不经过校准都不是很准

网友F:
1302表示很冤。只是个计数的。
先从时钟晶振的精度上下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