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倒着看屏。。。

楼主(2013-03-24):
如何使LM3S9B96板子的屏的显示反过来

楼主:
就是由于屏的位置和芯片不在一个方向,玩起来,老是倒着看屏,不舒服,怎么搞下,能调过来

网友A:
刷屏那部分的程序反一下

网友B:
图形库部分的控件程序不动,改底层驱动?

网友C:
这是由驱动完成的,在编译时定义下面的参数可以旋转屏幕方向:
PORTRAIT     // 竖直
LANDSCAPE  // 水平
PORTRAIT_FLIP     // 竖直翻转
LANDSCAPE_FLIP  // 水平翻转

楼主:
哦,那我试试

楼主:
多谢大家啊,哈哈

网友D:
搞定了就好   呵呵   还是21ic牛人多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网友E:
配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