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技术开发的流水灯程序

楼主(2013-03-24):
PSoC技术开发的流水灯程序:首先新建一个工程,从原理图看到连接LED8根线分布在P2P4上。

所以画了2DIGITAL,分别命名为LED14LED58,如下图所示,分配好端口,我们先编译下。看到多出了两个文件,分别为系统生成的LED14.CLED58.C

就可以直接调用里面的API函数,编写main.c代码如下
#include
void delay(uint16 num)
{
    while(num--);
}
void main()
{
    /* Place your initialization/startup code here (e.g. MyInst_Start()) */
    for(;;)
    {
        /* Place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LED14_Write(0xFE);
       delay(50000);
       LED14_Write(0xFD);
       delay(50000);
       LED14_Write(0xFB);
       delay(50000);
       LED14_Write(0xF7);
       delay(50000);
       LED58_Write(0xFE);
       delay(50000);
       LED58_Write(0xFD);
       delay(50000);
       LED58_Write(0xFB);
       delay(50000);
       LED58_Write(0xF7);
       delay(50000);
    }
}

然后使用下载程序就能看到LED在闪烁。

楼主:
总结下,上面通过图形和文本编程语言结合,先是使用CREAT生成API函数,然后再调用这些函数,构造自己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