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2000芯片的FLASH锁死----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3-03-24):
FLASH锁死了这是为什么,有没有办法解锁。为什么会有类似下面这几种报错:

Read status value 0x0001 from symbol PRG_status(24x系列)

ADC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2833x系列)

答:FLASH锁死是由于在FLASH中的密码部分写入了密码。如果在烧写的的过程中,受到干扰就有机会导致FLASH锁死,如果试了下面的方法,仍旧没有办法解锁,那么没只能够更换芯片。

在C2000烧写过程中(clear)-->erase-->(depletion)-->program-->verify。如果在Erase的时候,芯片因为强行断电,供电不稳定导致类似于强行断电的情况,时钟不稳定,那么FLASH中的密码段有可能成为随机值或全0。

1、确认一下是不是有程序放在FLASH的密码区(查看芯片的datasheet,比如2833x在0x33FFF8~0x33FFFF),如果是那么想办法得到.out中这里的数据,这就是密码、

2、断电,上电,用CCS-->memory看看FLASH区是不是全0,用GEL功能中的Code Security Module-->Unlock_CSM试试能不能解锁。

楼主:
关于上帖谈到的解锁方法的第一种解锁方法,下面引用地址是详述:

引用地址:http://www.hellodsp.com/bbs/foru ... p;extra=&page=1
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A:
很实用,楼主辛苦了

网友B:
一般锁死是由于上面谈到的第一条误操作导致,很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C:
对于FLASH存储器锁死讲的挺好的

网友D(2017-04-07):
好像解不了,我查到out里是全F,而仿真软件读出的密码是全0。但无论是用0,还是F都不能解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解不了,我查到out里是全F,而仿真软件读出的密码是全0。但无论是用0,还是F都不能解锁。 ...

如果读出来密码区全是F,那是没有锁的状态,如果全是0,那就是永久锁,解不了的。除了这两种状态,其他密码都可以解锁

网友F:
还真没有锁死过C2000的芯片呢。

网友F:
这个DSP的烧写是不是也需要烧断熔丝位

网友G:
这个锁死是烧断熔丝位了?

网友G:
还真不知道怎么锁死的C2000的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