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总线的讨论

楼主(2013-03-24):
关于SPI总线的,这个相对UART来说是同步通讯的,但是具体的优势怎样的呢?有知道的大侠给具体的讲讲吧

楼主:
关于这个总线的,一般是三根线的,一根接受,一根发送,还一根是时钟线的,我一般都是用模拟的SPI总线的,只是那样用,一调试出来了就用了,至于是怎样的一个原理的,到没多大的想过的,所以这里问下大家的

网友A:
MOTOROLA公司的SPI总线的基本信号线为3根传输线,即SI、SO、SCK。传输的速率由时钟信号SCK决定,SI为数据输入、SO为数据输出。采用SPI总线的系统如图8-27所示,它包含了一个主片和多个从片,主片通过发出片选信号-CS来控制对哪个从片进行通信,当某个从片的-CS信号有效时,能通过SI接收指令、数据,并通过SO发回数据。而未被选中的从片的SO端处于高阻状态。

网友A:
SPI 总线一主多从

网友A:
主片在访问某一从片时,必须使该从片的片选信号有效;主片在SCK信号的同步下,通过SI线发出指令、地址信息;如需将数据输出,则接着写指令,由SCK同步在SI线上发出数据;如需读回数据,则接着读指令,由主片发出SCK,从片根据SCK的节拍通过SO发回数据。

网友A:
具有SPI接口的从片器件来讲,SCK、SI是输入信号,SO是输出信号。SCK用于主片和从片通信的同步。SI用于将信息传输到器件,输入的信息包括指令、地址和数据,指令、地址和数据的变化在SCK的低电平期间进行,并由SCK信号的上升沿锁存。SO 用于将信息从器件传出,传出的信息包括状态和数据,信息在SCK信号的下降沿移出。

楼主(2013-05-01):
谢谢楼上的,很不错的,我收下了,我也接贴了,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的啦

网友B:
跟着楼上的几位学习下SPI总线的啦,很不错的

网友C:
SPi总线的一半在开发当中用到的还是蛮多的。没词不过都是直接用的,还没怎考虑的其这些知识的

网友C:
这次的也来普及知识的了,SPi总线说起来的很简单的,若要真正的了解其原理的,再去设计的就会容易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