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各位看看这个函数的编译结果

楼主(2013-03-24):
void dly_clk(uint8_t dly)
{
        while(dly--);//asm("nop")
}

编译条件为avr-studio4.19及对应版本的gcc

这个函数在优化等级除0以为的编译结果为
ret
也就是直接返回,本来想有延时作用,当然插入asm("nop") 也是可以,但是时间长了

如小图所示:

请知道的告诉我为啥

如果我想实现

dly:
                                 sbiw r24,1
                                 brne dly
                                 ret

该如何有c表达,谢谢

网友A:
被优化了 变量前加volatile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今天试了一下,确实没有被优化,但是变的程序很长,达不到我想要的两行汇编

网友B:
只有两三行那么简单的代码,自己用汇编函数写不就完全满足要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今天试了一下,确实没有被优化,但是变的程序很长,达不到我想要的两行汇编

...

两行汇编是写不出能在C下长时间,无BUG,任何条下都能正确运行的函数的,除非你对编译器很熟,对调用规则很熟。
而且还要考虑重入等问题。
你当人这做编译器的人是傻子啊,能简单的搞这么长,人家规则在那里摆着的。

网友C:
自己写好嵌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好嵌进去

那是不能用的,没有保存寄存器,没有考虑重入。当然在简单的测试中,或许可以。

可以根据使用环境适当优化。但还需要知道有这些问题,会不会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好嵌进去

是的,可以使用在线汇编,但是跟据功能,像我这样写的c代码确实是用两行汇编就可以实现的,因为avr里有r0-r31总共32个寄存器,所以代码可以优化的很高效率,所以完全可以用两行汇编来实现.至于我为啥不用嵌入汇编来实现是因为还想跟21家的高手请教更多关于编译器的使用技巧。对于实际的应用的,像我这样的也许并不多。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D:
这样写:
void dly_clk(uint8_t dly)
{
    while(--dly)
        asm("" ::: "memory");
}
自己看反汇编结果。

GCC 用的真溜. 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写: 自己看反汇编结果。

令人惊叹的完美表现,

谢谢john_lee

网友E(2013-06-16):
Compiler memory barrier
These barriers prevent a compiler from reordering instructions, they do not prevent reordering by CPU.
The GNU inline assembler statement
  1. asm volatile("" ::: "memory");
or even
  1. __asm__ __volatile__ ("" ::: "memory");
forbids GCC compiler to reorder read and write commands around it.[5]

学习了.

网友F:
原来差距还这么大!!!!!!!!!!1

网友G:
kan bu dong ,xue xi ing

网友H:
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