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3-03-24):
最近设计了一个板子,电源供电采用的方式是24V外接然后用lm2596转换成3.3V的,由于板子上很多地方用到3.3V供电,一上电lm2596很烫,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提供大负载3.3V电源的

网友A:
电流大,或者没有加散热片。这个是3A的,应有一定余量,自己估算一下。淘宝应该很多。再一个,22伏降到3.3伏,用稳压管不太好,应先降压,再稳压。

网友B:
可以在单片机论坛里看有没有电压转化芯片,我记得我那时也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C:
用LM1117的来转化就可以得到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