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信问题

楼主(2013-03-24):
现在在写一个有关I2C通信的程序,遇到点问题,就是要模拟I2C通信协议,所以想知道时钟线和数据线的地址分别是多少?

网友A:
与电路有关

网友B:
这个不算复杂的,你直接的将两个IO口,一个分配为数据线,一个分配为时钟线的就可以的

网友B:
其地址的跟你分配的IO口的有关系的

网友B:
至于外设的地址的可根据外设的pdf资料的直接在外设上设置的,然后通过I2C总线来访问外设的地址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