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程序正在占用你的H盘,是否继续弹出?”

楼主(2013-03-24):
在好几次退出U盘的过程中,出现如下的提示:
“以下程序正在占用你的H盘,是否继续弹出?”,如下图:
请问:这种现象正常吗?是不是木马在作怪?
谢谢!

网友A:
还是不要用360安全卫士吧,这玩意不是好鸟来的……

网友B:
早已不用卫士很多年,特别烦插个U盘弹出这个保镖的东西

网友C:
360占用很正常的事!

网友D:
360太流氓,很久之前就不用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请问,大家用什么杀毒软件和防火墙?
谢谢!

网友A:
俺的台式机用MSE 笔记本用Nod32

楼主:
MSE(微软官方免费杀毒软件),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E:
就是MSE比较大,但易用性较好,基本不用设置。

楼主:
MSE收费吗?

网友E:
MSE是免费的,不过在装的时候需要对Windows系统进行正版认证,当然这个认证不复杂网上有大把解决办法……

楼主:
要对Windows系统进行正版认证?放弃吧,我用的不是正版的系统!

网友F:
杀毒软件可能对工程软件兼容性不好,需谨慎使用。

楼主:
工程软件?兼容性不好?没看明白,还请详细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