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车载级微控制器"

楼主(2013-03-24):
请大侠给推荐几款车载级的微控制器。
谢谢!

网友A:
msp430好像有汽车级的

楼主:
thanks for your help!
在TI的官网上找到了MSP430的微处理器,如图一所示:

图一

其中一片pdf中对温度有如下的说明:
极限温度(存储温度)为-55°Cto 150°C,如图二所示:

图二

可是推荐的使用环境温度为-40°Cto 85°C,如图三所示:
这应该是工业级产品的温度,不是车载级产品的温度。

图三

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还请指点!
谢谢!

网友B(2013-06-18):
业内用的多的是STM8系列,还有飞思卡尔和松下的

网友C:
很多
如TI、Infineon、Silabs、Microchip、Freescale等公司一大堆

网友C:
引用 楼主:
thanks for your help!
在TI的官网上找到了MSP430的微处理器,如图一所示:

MSP430的微处理器型号中后缀带“Q1“或“EP”或“HT”的都是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